[讨论] 这段代码是不是应该@negedge wr_rst_n ?

楼主(2024-04-30):
always @(posedge wrclk or posedge wr_rst_n) begin
                if (!wr_rst_n) begin
                        wr_bin <= 'b0;
                end
                else if ( wr_en == 1'b1 && wr_full == 1'b0 ) begin
                        wr_bin <= wr_bin + 1'b1;
                end
                else begin
                        wr_bin <= wr_bin;
                end
        end

wr_rst_n 应该是下降沿来的时候判断吧?

网友:
没错,negedge 才对.

网友:
是的,复位低电平有效,所以是下降沿。
这段这么写,在 Quartus 里面综合过不了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