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cie里的VC是针对于device的,还是针对于function的啊?

楼主(2024-04-30):
最近在看书,知道在事务层中,有VC的概念,一个设备最多可以实现VC0-VC7.

但是,对于一个多function的pcie设备来说,是每个function各有自己的VC0-VC7吗,还是只有一套VC0-VC7?

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function更像是一个软件上的概念。所以有点疑惑。

网友A:
VC是事务层里的,跟function是两个概念,两者没有直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是事务层里的,跟function是两个概念,两者没有直接关系

好吧,那我理解,既然是没有直接关系,那就是 多function的EP设备里,只有一套VC。

另外,还想问一下:
- 是不是,端口仲裁和VC仲裁一起运行 只在Switch里出现。
- 是不是,function仲裁和VC仲裁一起运行 只在EP里出现。

但是我又想到,Switch的每个端口,即bridge,这个bridge其实也可以实现为多function设备。
那如果是这样,是不是 function仲裁、port仲裁、VC仲裁,就可能同时出现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那我理解,既然是没有直接关系,那就是 多function的EP设备里,只有一套VC。

端口,VC,swtich这三个也不是一个层次的东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