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各位大佬请教关于synopsys AXI VIP 复位与WID之间的关系

楼主(2024-04-30):
实际项目使用时,配置接口为AXI4,是没有WID信号,按道理这里WID应该直接接0,但是VIP发的WID是Z态,RTL内BID又是从WID输入后直接赋值的,写数据和写响应通道断言报错,查找原因配置什么都是正常的,只能和之前的环境去比对,最后检查到复位方式不一样,这次是01复位,改成010复位后WID在reset下降沿就变成了0,总线读写正常。关于这个问题 想请教大家是否这里WID与复位下降沿相关,因为没有看到实际复位代码,这里还是不能确定。

此外在VIP ug中确实有看到关于reset的介绍有这样的描述“AXI VIP samples the de-assertion of reset signal async...”,感觉应该是这个问题的原因,但是不能确定
关于这个问题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啦~

楼主:
纠正改成101复位后读写正常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纠正改成101复位后读写正常了

为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呀???

从波形上看WID是在复位信号下降沿之后变成0的,但是如果是01复位,只有复位上升沿WID就是Z态,结合“AXI VIP samples the de-assertion of reset signal async...”这句话,判断是因为VIP的一些信号是在reset下降沿进行复位的。就是不太确定这样的理解是不是正确的。。。。需要一个大佬点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