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MUX选择时钟的约束问题

楼主(2024-04-30):
如图所示的电路结构,约束方法如下:
创建了源时钟CLK1,用时序逻辑产生的二分频时钟定义为CLK2,在MUX的输出端定义了两个clock,
create_gegerated_clock -name CLK_OUT1 -source [get_pins $CLK1_PIN] -master_clock CLK1 -combinational -add
create_gegerated_clock -name CLK_OUT2 -source [get_pins $CLK2_PIN] -master_clock CLK2 -combinational -add
set_clock_group -group {CLK_OUT1} -group {CLK_OUT2} -physically_exclusive

问题:
1. 如果电路中没有reg0,timing report显示dc会分别用CLK_OUT1和CLK_OUT2分析reg1/CK → reg2/D的timing,设计和约束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存在reg0的时候,dc只用CLK_OUT1计算了reg1/CK → reg2/D的timing,不是也应该也用CLK_OUT2进行sta吗?
2. 对于reg0和reg1之间的path,只计算了reg0 (clocked by CLK1) → reg1 (clocked by CLK_OUT2)的timing,为什么没有计算reg0 (clocked by CLK1) → reg1 (clocked by CLK_OUT1)的timing?

请问为什么时序分析是这样的?谢谢

网友A:
能在图中标明一下哪一个是CLK1和CLK2吗?是从MUX输出的为CLK2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工具认为同一个时钟源在capture delay为0的情况下就不做计算了

楼主:
更新一下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在图中标明一下哪一个是CLK1和CLK2吗?是从MUX输出的为CLK2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工具认为同一个时钟 ...

您好,下方更新了图片,CLK1和CLK2是MUX输入端的两个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