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gma delta ADC virtuoso仿真求助

楼主(2024-04-30):
我最近在virtuoso搭了一个sigma delta adc部分电路,包括了积分电路,比较器,还没有包含数字降采样/低通滤波电路。
现在仿真了积分电路和比较器,可以在比较器输出端得到数字码流。但是不知道怎么用这个数字码流做输出PSD分析。

本来想的是把这个比较器的输出数字码流,用理想DAC换为模拟输出再分析,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
还是说这个数字码流就可以做PSD分析吗?

求助大神指导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modulator的数据导出,在Matlab用FFT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ulator的数据导出,在Matlab用FFT处理

谢谢,我试试

网友:
用相干采用可以直接在cadence里面分析,输入频率和采样频率满足一定关系

网友:
matlab处理或者用custom wv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