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sufficient memory availbel 后仿分频器出现错误

楼主(2024-04-30):
在后仿分频器噪声时 出现错误  用的 PSS+PNOISE   跑的电脑是 普通大学生游戏本笔记本电脑

可能是寄生元件和参数太多了  电脑配置算不了  想请问一下大家遇到这种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Fatal error found by spectre at time = 100.518 ns during periodic steady state analysis `pss'.
    FATAL (CMI-2002): Insufficient memory available. Try using the 64-bit executable or another machine with better memory configuration. Alternatively, use the 'ulimit' or 'unlimit' command to adjust the memory limitati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optimizing memory usage when using SpectreRF, see spectre -h rfmemory or the "Tips for Reducing Memory Usage with SpectreRF (rfmemory)" section in the "Spectre Circuit Simulator Reference" manual.

期待你的回复!!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A:
可以试试采用寄生参数化简的手段尽量减小寄生元件的个数.
一是在提取寄生时增加化简的设置, 二是在spectre仿真器中打开postlayout化简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采用寄生参数化简的手段尽量减小寄生元件的个数.
一是在提取寄生时增加化简的设置, 二是在spectre ...

噢噢好嘞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采用寄生参数化简的手段尽量减小寄生元件的个数.
一是在提取寄生时增加化简的设置, 二是在spectre ...

谢谢你!!  提取方式改为 NO R/C后  内存可以跑了   终于可以进行PSS收敛了   但是norm值特别大  迭代收敛不了  害可能要放弃ps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