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sarADC时候,仿真很慢,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24-04-30):
仿真sarADC时,在不接入比较器的时候,仿真很快完成了,但是介入比较器后,仿真很慢,仿真记录是下面这样的,不知道原因,并且仿真出来的结果显示,比较器比的也不准确,就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比较器用的strong-ARM结构的:

网友:
试试电源从0开始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