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如何生成模拟电路的db或lib文件?

楼主(2024-04-30):
当我们在做芯片综合时常常用到lib或db文件,如工艺厂商提供的standcell以及memory,除此之外还可能含有模拟设计人员设计的模拟电路如LDO,PLL等,此时需要模拟设计人员提供对应电路的模型文件.v以及db和lib文件。

当前模拟工程师只是手写了一个简单的接口描述,一些必要的delay、transtion信息都没有,那正规流程中使用哪个EDA工具可以产生db和lib文件。

有无demo可供参考的

网友A:
这就分2种情况:
1,就是套用现成工艺的lib,手动或者脚本改写。这种一般是对时序要求不高的基本上是静态信号(控制信号)有用,比如LDO或者PLL的控制信号。基本上不会考虑transition,就是input cap,或者output driver。
2,采用liberate的ams flow来产生,一般是对时序要求高的,比如ADC、DAC,PHY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分2种情况:
1,就是套用现成工艺的lib,手动或者脚本改写。这种一般是对时序要求不高的基本上是静态信 ...

非常感谢,第2种方式,有什么参考吗

网友:
找liberate 相关的RAK

网友:
synopsys 有工具ncx 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