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带100kΩ负载应该选什么buffer电路

楼主(2024-04-30):
bandgap什么都不接输出正常,接负载100kΩ下降一半,而且温漂很大,求问如何添加buffer?

网友:
额外加个buffer不就行了

网友A:
做个单位增益负反馈的缓冲器就可以

网友(2024-12-26):
引用 网友A:
做个单位增益负反馈的缓冲器就可以

有没有考虑过buffer的失调电压受温度影响这个问题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