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找不到pin

楼主(2024-05-01):
使用Calibre进行lvs时,一直找不到端口,报错信息如下:
(label打在m1 drawing,text drawing,m1 pin层,以及pin设置在m1 drawing和m1 pin层,都试过了,还是报错

INITIAL NUMBERS OF OBJECTS--------------------------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0         4    * Nets:               4         4 Instances:          4         2    *    MN (4 pins)                           4         2    *    MP (4 pins)                ------    ------ Total Inst:         8         4NUMBERS OF OBJECTS AFTER TRANSFORMATION---------------------------------------                Layout    Source         Component Type                ------    ------         -------------- Ports:              0         4    * Nets:               4         4 Instances:          1         1         MN (4 pins)                           1         1         MP (4 pins)                           1         1         _invv (4 pins)                ------    ------ Total Inst:         3         3       * = Number of objects in layout different from number in source.**************************************************************************************************************                                 INCORRECT OBJECTS**************************************************************************************************************LEGEND:-------  ne  = Naming Error (same layout name found in source        circuit, but object was matched otherwise).**************************************************************************************************************                                   INCORRECT PORTSDISC#  LAYOUT NAME                                               SOURCE NAME**************************************************************************************************************  1    ** missing port **                                        AVDD on net: AVDD  2    ** missing port **                                        AVSS on net: AVSS  3    ** missing port **                                        Vin on net: Vin  4    ** missing port **                                        Vout on net: Vout**************************************************************************************************************                               INFORMATION AND WARNINGS**************************************************************************************************************                  Matched    Matched    Unmatched    Unmatched    Component                   Layout     Source       Layout       Source    Type                  -------    -------    ---------    ---------    ---------   Ports:               0          0            0            4   Nets:                4          4            0            0   Instances:           1          1            0            0    MN(N)                              1          1            0            0    MP(P)                              1          1            0            0    _invv                        -------    -------    ---------    ---------   Total Inst:          3          3            0            0o Statistics:   8 layout mos transistors were reduced to 4.     4 mos transistors were deleted by parallel reduction.**************************************************************************************************************                                         SUMMARY**************************************************************************************************************Total CPU Time:      0 secTotal Elapsed Time:  0 sec

网友A:
看工艺吧,我用的T家,都打在了pin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工艺吧,我用的T家,都打在了pin层

是台积电的不,我用的就是这个,都打在pin层我也试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工艺吧,我用的T家,都打在了pin层

是台积电的不,我的就是,但是pin层我也试过了,还是不行,是我打label有问题?

网友B:
直接查看lvs规则文件,看它检查的是哪一层

网友C:
确认pin是否有落在metal, 同事确认是否有sho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查看lvs规则文件,看它检查的是哪一层

规则文件我看不太明白,是这个地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认pin是否有落在metal上, 同事确认是否有short

pin是在metal上的,label也在pin上。没有短路的,刚刚开始学习IC,画了个反相器,版图很简单,不会有短路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规则文件我看不太明白,是这个地方不?

是这个地方,比如这里的数字40指的是layer number,是label的层,对应m1层的pin。在绘制版图时,左边有很多个层,把鼠标放在最左边的图像上就可以看到该layer的lay number等信息,然后找到为40的作为label的层(对应m1层的pin)。

网友:
查看log file , 搜寻 ”TEXT OBJECTS FOR CONNECTIVITY EXTRACTION"看是否有讯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规则文件我看不太明白,是这个地方不?

查看rule file ”#DEFINE” 看是否有漏掉turn on的地方

网友D(2024-09-17):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用的这个库,也是PORT LAYER 40这种,无论选什么层都识别不出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也用的这个库,也是PORT LAYER 40这种,无论选什么层都识别不出PORT ...

这个我解决了的,在上面回复过了,你可以参考一下8楼和10楼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