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找不到pin

楼主(2024-05-01):
使用Calibre进行lvs时,一直找不到端口,报错信息如下:
(label打在m1 drawing,text drawing,m1 pin层,以及pin设置在m1 drawing和m1 pin层,都试过了,还是报错

网友:
label 打在M1 label层试试。

网友:
好好看看层次有没有都可编辑

网友A:
看一下 lvs rule 中 TEXT LAYER 和 ATTATCH 后面写的是什么,确定 rule 认识 pin,再想是不是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 lvs rule 中 TEXT LAYER 和 ATTATCH 后面写的是什么,确定 rule 认识 pin,再想是不是其他问题。 ...

okok,谢谢大家的回答,我去看一下rule里面怎么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 lvs rule 中 TEXT LAYER 和 ATTATCH 后面写的是什么,确定 rule 认识 pin,再想是不是其他问题。 ...

找到这句话发现里面是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是对应层的laynumber,然后讲label层设置为laynumber对应的层,然后lvs就识别到了port。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