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的设计中在偏置电路上加入一个辅助放大器作反馈,为什么输出波形会振荡

楼主(2024-05-01):
(图片)

网友A:
反馈的环路应该存在稳定性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的环路应该存在稳定性问题吧?

请问一下要从哪里入手来修改参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要从哪里入手来修改参数呢?

断开那个反馈环路,加一个iprobe,看下PM,使其满足PM大于45°即可,GM要有值。

网友B:
bias环路的相位裕度不够。再OP输出端要加电容,造一个主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那个反馈环路,加一个iprobe,看下PM,使其满足PM大于45°即可,GM要有值。 ...

谢谢我搞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as环路的相位裕度不够。再OP输出端要加电容,造一个主极点。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