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Design Compiler is not enabled. (DCSH-1)

楼主(2024-05-01):
每次重启机器后都需要再lmgrd一下licence,这里提供一种我自己犯的错误供借鉴。我是依照教程直接复制粘贴了命令,但是我忘了我将生成的licence重命名为了别的名字,但是命令里用的还是licence.dat,因此相当于没有lmgrd成功。将名字写对之后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A:
你好,想问一下使用lmgrd命令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想问一下使用lmgrd命令的教程

你好,这是我加在我的主目录下的.bashrc文件的用于lmgrd的命令:

alias lmg="lmgrd -c /opt/Synopsys/SCL_2018/scl/2018.06/admin/license/Synopsys.dat -l /opt/Synopsys/SCL_2018/scl/2018.06/admin/logs/debug.log"
其中lmgrd需要你在环境变量里面已经将SCL路径设置正确才能正常识别。-c后面的是license的路径,-l是生成的log存放路径,两个路径请注意自行更改

网友(2024-08-21):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是我加在我的主目录下的.bashrc文件的用于lmgrd的命令:

alias lmg="lmgrd -c /opt/Synopsys/SC ...

谢谢您!前段时间一直没看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