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支路电流源输出纹波问题求助

楼主(2024-05-01):
萌新做了个三支路电流源,trans仿真发现各个结点都会有下图这个锯齿状纹波,电流纹波大概0点几个 nA,而且这个纹波的频率似乎随仿真时间变化。还想请问各位大佬造成这种现象的可能的原因。电路图和仿真波形如下。

网友A:
你给电为啥是给vpulse而不是v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电为啥是给vpulse而不是vdc?

跑trans模拟上电,看启动电路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跑trans模拟上电,看启动电路能否正常工作

ok,.tran精度是conservativ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tran精度是conservative吗?

多谢大佬提醒,我刚才测试了一下,原来精度是moderate就会出现锯齿,改成conservative就不再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