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00信元高分悬赏,求IC617自带的cds.lib文件

楼主(2024-05-02):
500信元高分悬赏,哪位大神可以帮忙共享下IC617版本里 /opt/IC617/share/cdssetup  目录下的 cds.lib文件吗?  这个文件被我误替换了,所以掉不出virtuoso默认的库了。

多谢!

网友A:
每个人的安装路径不同,这个档案应该是无法共用的
但理论上只需要在其他目录下开启virtuoso就会自动生成新的默认cds.lib

网友B:
一般也就basic analogLib这两个库就够用了,都在安装目录下面,/tools/dfII/etc/cdslib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也就basic analogLib这两个库就够用了,都在安装目录下面,/tools/dfII/etc/cdslib下面
...

谢谢! 我试下了下 还是不行, 估计是CDS.lib里的调用代码不对, 大神能否分享下您本地的cds.lib里的code 吗? 多谢!

类似下面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人的安装路径不同,这个档案应该是无法共用的
但理论上只需要在其他目录下开启virtuoso就会自动生成新 ...

大神可否分享您本地 cds.lib文件的code啊? 我参考code 把路径改一下,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可否分享您本地 cds.lib文件的code啊? 我参考code 把路径改一下,多谢!
...

这个要根据自己的目录去改啊,每个人安装的位置都可能不一样

你里面定义的每个目录和文件,你自己ls一下,没有就是错的;自己找到,改到正确目录就好了。

最前面3个,你echo $CDSHOME,看下环境变量有没有定义$CDSHOME,如果没定义,就加定义或者改名成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