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LD12G5_fully_iso (GA)具有NBL以及HVNW,为什么|vd,sub|只有12V

楼主(2024-05-02):
从版图上来看,它具有NBL以及HVNW,按理说应该具有更高的耐电压,但设计手册里只有12V。
这样的话如果我将它用作高边管,VDD=24V,导通的时候VG=29V,都已经超过了耐压标准,这样还可以使用吗?
希望各路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不能用, 这是12V的管子, 不能用在29V上, 选择30V的ldmos

网友B:
紅框部分你可以看cross-section圖你就得知為何只有12v耐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用, 这是12V的管子, 不能用在29V上, 选择30V的ldmos

谢谢回复,之所以用12V管子是因为只需要他耐压12V,也就是他的源端最低为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紅框部分你可以看cross-section圖你就得知為何只有12v耐壓

谢谢回复,看过了,如果他的NBL_ISO端接24V,源端最小为12V(管子关断)这样是否可以用呢

网友B:
NBL_ISO 是否與Drain 接一起?如果是就沒問題,如果是分開就要考量電路上接法Drain與source跨壓不要超過12v也是能用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NBL_ISO 是否與Drain 接一起?如果是就沒問題,如果是分開就要考量電路上接法Drain與source跨壓不要超過12v也 ...

谢谢你,NBL_ISO与drain接在一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你,NBL_ISO与drain接在一起的

那看起來操作上剛好跨壓12v,是save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看起來操作上剛好跨壓12v,是save的

但是仿真的时候发现了warning,cd_sub: Vc(= 13.2164 V)  has exceeded bv_max(= 13.2 V)

网友B:
你可能要觀察一下模擬暫態下會不會有機會超過13v,先前聽你敘述推論正常下跨壓不超過12v...這不包含你暫態時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要觀察一下模擬暫態下會不會有機會超過13v,先前聽你敘述推論正常下跨壓不超過12v...這不包含你暫態時 ...

谢谢您的回复,这里管子的VDS是没问题了,但正如设计手册里显示的,管子的漏端与sub之间的电压超过了13.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要觀察一下模擬暫態下會不會有機會超過13v,先前聽你敘述推論正常下跨壓不超過12v...這不包含你暫態時 ...

VDS是没有超过13.2V的,但是VD,SUB是超过13.2V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VDS是没有超过13.2V的,但是VD,SUB是超过13.2V的

恩,抱歉,想的太少,那真的此元件無法滿足你的電路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抱歉,想的太少,那真的此元件無法滿足你的電路使用了

好吧,谢谢回复

楼主(2024-11-13):
引用 网友B:
你可能要觀察一下模擬暫態下會不會有機會超過13v,先前聽你敘述推論正常下跨壓不超過12v...這不包含你暫態時 ...

比较详细的表述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