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转换问题A parameterized cell cannot be edited in place.

楼主(2024-05-02):
大佬们好,我在使用ic618 tsmc65库的时候,原理图转版图后无法识别,系统提示是A parameterized cell cannot be edited in place. Select a non-parameterizedinstance for editing it in place.,不知道是我的虚拟机有问题还是操作有问题。目前可以正常调用tsmc65库里的bjt器件,没法正常使用nch、pch等器件的layout

楼主:
这个是具体图片

网友:
查tsmc65库的文件看virtuoso的版本是否可搭配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想请教一下

网友(2024-07-28):
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
把仿真的器件拿掉。

网友(2025-05-27):
咋搞啊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