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子专业硕士研究方向

楼主(2024-05-02):
本科女大学生要选研究方向,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请教一下大佬们有什么建议啊,数字IC设计方向怎么样啊

网友A:
1,你自己的感觉呢?数字设计,数字验证,数字后端,模拟设计,模拟后端,还有工艺方面。。。。
2,其实上面说的这些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你导师的方向。你只能在导师已有的项目里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自己的感觉呢?数字设计,数字验证,数字后端,模拟设计,模拟后端,还有工艺方面。。。。
2,其实上 ...

保研要提前选好方向才能选学校导师,但是对本专业以后的研究方向都不是很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保研要提前选好方向才能选学校导师,但是对本专业以后的研究方向都不是很了解 ...

现在大三,还有时间,保研的话,先把自己学校的这个专业的导师研究方向先理一遍,然后再根据自己感兴趣的方向,尽量二合一。
而且现在好像研究生分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研宄生,你先确定自己往哪个方向走吧。
学术型的应该主要是发paper,进行偏理论方向的。
专业学位的应该面向企业的,就是工程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