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自偏置电路简并点与启动电路

楼主(2024-05-02):
50资产
一直不是很理解的一个点,当初初学的时候,听说如下图自偏置电路有简并点,需要启动电路才能启动

现在有几个问题:
(1)为什么我实际电路应用中不加启动电路也能正常工作呢,我都是直接扫描电阻R,然后得到想要的dc 电流就ok了(不知道会不会影响mc仿真)
(2)简并点如何仿真,如何去看呢?
(3)加启动电路和不加启动电路的效果如何体现(如何通过仿真看出来)

网友:
1.没仿真其他温度点/没进行瞬态仿真,仿真就知道简并了(有些设计不用启动电路也能启动)
2.DC温度仿真/tran仿真看输出是否正常;不正常看当前温度点下的电路有无电流,没有电流就是简并了
3,加不加启动电路可以从tran仿真看出,加了启动电路可以正常上电启动,没加就不能正常启动(有些设计不用启动电路能正常启动这类,加了启动电路会更快的启动)
(小白在学,有误欢迎大佬指出)

2.

网友:
看这篇《Use_of_a_continuation_method_for_analyzing_startup_circuits》

网友:
谢谢 2# 3# 4#楼大侠分享,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