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oise的phase noise 問題

楼主(2024-05-03):
我的VCO振荡器输出频率1.6GHZ,模拟pnoise的output frequency sweep rang(Hz) 设定范围,是设定到1.6GHZ吗? 我看书上设定范围1K~10MHz
第二个问题,phase noise 看的点,是看在1Mhz还是10Mhz的点,为什么?

网友:
偏移频率超过载波的一半之后会有高频的噪声混叠,至于你想看到哪个频率范围其实完全看你自己的设计和想法,至于频偏多少处的噪声指标这完全看你的VCO为什么而服务,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

网友:
你要搞清楚 仿真的设置  扫描的频偏 还是绝对频率   频偏是选定一个中心频率 以它为起点扫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