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umc28hpc工艺仿真时修改管子宽长总是会弹出来这个警告

楼主(2024-05-03):
用umc28hpc工艺仿真时修改管子宽长总是会弹出来这个警告,请问怎么把他关掉或者怎么修复,一直弹出来真的很降低效率

Warning:
Warning:
rotation of core devices is not allowed in this process
rotation of core devices is not allowed in this process

网友A:
我在2014年左右用umc28nm,好像要求管子朝向要同一个方向,而且管子自带dummy,现在不知道工艺改进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2014年左右用umc28nm,好像要求管子朝向要同一个方向,而且管子自带dummy,现在不知道工艺改进没有 ...

现在是一改宽长比就会弹出来那个警告的框,还要把他最小化才能继续改,他是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方法能把他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