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数模混合电路数字和模拟电路工作电压不同怎么办呢?

楼主(2024-05-03):
我们最近在做数模混合电路,但是用的工艺库模拟部分是3.3V,数字部分是1.2V,如果只用一个电源,有没有什么方法来连接数字和模拟部分,以达到数字到模拟的控制时序较好的情况

网友A:
数字和模拟接口要么用电平转换模块(level shift)
要么用一样电压的数字标准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和模拟接口要么用电平转换模块(level shift)
要么用一样电压的数字标准单元
...

我的数字标准单元库只给了1.2V和2.5V,然后官方推荐用1.2V(给出的operating condition也都是1.08——1.32V)。请问这种情况下可以用3.3V吗。

网友:
电源连接处做一个3.3-1.2V的LDO;信号接口做两个3.3-1.2和1.2-3.3的电平转换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数字标准单元库只给了1.2V和2.5V,然后官方推荐用1.2V(给出的operating condition也都是1.08——1.3 ...

1.2v的std cell,显然不可以接3.3v的电源,信号也不能是3.3的,必须要接levelshift

如果数字侧没有提供pmk cell,levelshift这些,就只能模拟想办法做电压转换处理了,自己搞一个levelshift模块什么的

网友B(2025-03-06):
引用 网友A:
1.2v的std cell,显然不可以接3.3v的电源,信号也不能是3.3的,必须要接levelshift

如果数字侧没有提供pm ...

如果是低压信号控制高压信号逻辑也是一样的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低压信号控制高压信号逻辑也是一样的是吧

可以简单理解为,不同电压信号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不管模拟到数字还是数字到模拟,高压到低压或者低压到高压,看情况,可能会有些延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简单理解为,不同电压信号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不管模拟到数字还是数字到模拟,高压到低压或者低压到高 ...

比如我数自信号电压1.8v,然后需要控制15v电压,显然不能直接控制,那我可以中间加一个3.3v的symbol,然后将1.8v信号转换成3.3v,进而控制18V输出。这样搞的话可以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比如我数自信号电压1.8v,然后需要控制15v电压,显然不能直接控制,那我可以中间加一个3.3v的symbol,然 ...

这样会不会有风险?因为我管子电压是1.8v的,接的确实3.3v电压。虽然逻辑能跑通,这样风险会不会太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会不会有风险?因为我管子电压是1.8v的,接的确实3.3v电压。虽然逻辑能跑通,这样风险会不会太大
...

风险很大,你说的逻辑能跑通,是仿真ok还是实际流片没问题?

即使流片短期没问题,时间长了大概率也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险很大,你说的逻辑能跑通,是仿真ok还是实际流片没问题?

即使流片短期没问题,时间长了大概率也会出 ...

只是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险很大,你说的逻辑能跑通,是仿真ok还是实际流片没问题?

即使流片短期没问题,时间长了大概率也会出 ...

看来要改进电路了,做一个升压的ls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