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芯片负电压供电

楼主(2024-05-03):
请教一下大佬!

芯片上的某个模块需要负电压供电。

工艺是tsmc40nm,工艺库自带的电源ESD/PAD肯定不能用了;普通的信号IO也不能用,因为IO口与VSS之间的diode是反偏的(图1),如果IO接负电压VSSM,比如-0.8V,那么这个原本应该反偏的diode就变成正偏了,电流从VSS经过这个diode流到VSSM了。

这时应该怎么办呢?自己画一个从VSSM指向VSS的Diode可行吗?

网友:
芯片负电压供电
1. small current use "charge pump "

hv-cmos design ,  psub =负电压

2. large current design use PMIC
invert_buck_boost pwm

芯片上的某个模块需要负电压供电

=>
2 种做法
A.  Psub 打到最负压   Psub负电压
B.  输入端进 deep-N-well , n_well avdd 形成 iso ,  输入端就跟 psub 隔离 .  Psub=0
负压要特别小心 latch up  . 像 LCD driver ic  or EPD driver ic 负压 , 内部 nmos bulk 端如接vss=0v , 一开始 pump 打付电压前 会不稳定 . latch UP

VGH= hi volt positive pump  => gate driver

VGL =high voltage neg pump

VSH => pos LDO => source

VSL => neg LDO => source
some lcd driver

gate = +/- 16~ 22v
source = +/- 7~ 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