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be线性化补偿加了之后温度系数更大了,求助

楼主(2024-05-03):
100资产
采用如图补偿,但是加入补偿后,发现复制的电流变小,导致vo变化大,温漂系数也更大了。

在2V电源电压下实现输出1.2V。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该怎么调,希望有大佬能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电路结构

电路结构

网友A:
前仿TT表现不错,其他直接扯拐特性曲线差,可以试试IPTAT^2的补偿方法

网友B:
有些paper不太可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paper不太可信

是的,但是我在很多文献看见介绍过这种方法,我现在猜测可能是bandgap电流太小,导致电流稍微有点变化就对输出电压影响很大,我之后再尝试一下。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C:
有比较过PTAT在补偿前后的差别吗?虽说是对VBE做线性化但实际上输出依然是跟PTAT与CTAT有关

网友D:
这个是二阶温度系数补偿,得把公式列出来,每个器件取值都很讲究

网友E:
这个结构我做过,二阶补偿,所有电阻都得调过,根据温漂曲线来。PVT表现差,在特定工艺角能做到个位数温漂,全PVT较一阶可能还有所劣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比较过PTAT在补偿前后的差别吗?虽说是对VBE做线性化但实际上输出依然是跟PTAT与CTAT有关 ...

没有哎,我接下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二阶温度系数补偿,得把公式列出来,每个器件取值都很讲究

对,我也列出来然后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结构我做过,二阶补偿,所有电阻都得调过,根据温漂曲线来。PVT表现差,在特定工艺角能做到个位数温漂 ...

啊?那不是纯spice monkey调法。1.想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补偿的意义是什么?2.请问有建议的补偿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仿TT表现不错,其他直接扯拐特性曲线差,可以试试IPTAT^2的补偿方法

好嘞~谢谢您

网友:
补偿后的温度系数是什么样的呢,全温范围温漂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