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压输入时N差分对的电流源线性了

楼主(2024-05-03):
低压时N差分对截止是正常的,但什么原因它的电流源也线性了,怎么解决

网友A:
M14,16 的 vgs只有330mV,所以M14,16处于截止状态,所以没有电流流到M15。

楼主:
引用 网友A:
M14,16 的 vgs只有330mV,所以M14,16处于截止状态,所以没有电流流到M15。

那我这轨到轨怎么实现?

网友B:
p,n交替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n交替输入

我做了,但我用的3倍电流镜,n的电流源都不通怎么3倍

网友B:
vcm在低压时应该是p的在工作吧,n的截止,3倍电流全流入p的,使跨导保持不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m在低压时应该是p的在工作吧,n的截止,3倍电流全流入p的,使跨导保持不变吧 ...

p的电流源在提供一份,n的电流源电流经过3倍电流镜提供给p。现在n电流源不工作。我想n电流源的vd需要电流镜提供,对吗?

网友:
vd是指漏端电位吗?这个3倍电流镜应该是由电流辅助电路完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