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库和标准I/O库的区别是什么,我的数字电路能不能全部用I/O库写呢

楼主(2024-05-04):
标准单元库和标准I/O库的区别是什么,我的数字电路能不能全部用I/O库写呢

网友A:
标准单元库是数字单元 inv nand dff 这些  i/o 库是把芯片引脚引出去的输入输出接口 各种功能pad 模块block的话只用标准单元库就可以  看下pdk带的doc和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单元库是数字单元 inv nand dff 这些  i/o 库是把芯片引脚引出去的输入输出接口 各种功能pad 模块block ...

感谢

网友:
标准单元库是数字单元 inv nand dff 用于实现Verilog逻辑的, i/o 库是用于跟芯片外部通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