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过了,但有ERC PATHCHK GROUND &&!POWER NOFLOAT问题

楼主(2024-05-04):
LVS过了,但出现了很多ERC PATHCHK GROUND &&!POWER NOFLOAT,不知道有无影响

楼主:
报错的类型全部相同

网友:
是否有用psub区分不同的power rail呢?因为 calibre是无法识别多个power的,一般要用这个layer区分。如果区分了还有这个问题建议看看foundry的doc,一般情况下你只要确定你的routing没问题,并且LVS过的情况下ERC一般是不用太担心的,当然这个有几率会出现问题,一般问题不大感觉。如果有别的大佬知道是为什么的话欢迎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