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ARNING: Unattached label【已解决】

楼主(2024-05-04):
大佬们,LVS中碰到这种warning。我vdd vss的pin脚是M1就没warning,这三个pin脚设成M2就有warning了,label的+号也在金属上。请问是咋回事啊,如何解决?

WARNING:  Unattached label:
          Name  "vin1"  at location  (55.15,80.805)  on layer  61 "M1"

WARNING:  Unattached label:
          Name  "vin2"  at location  (54.49,79.465)  on layer  61 "M1"

WARNING:  Unattached label:
          Name  "Vout"  at location  (118.58,72.25)  on layer  61 "M1"

WARNING: Unattached port "vin2" at location (54.49,79.465) in cell "OP"
WARNING: Unattached port "vin1" at location (55.15,80.805) in cell "OP"
WARNING: Unattached port "Vout" at location (118.58,72.25) in cell "OP"

楼主:
我把原来的pin脚删掉了,之前是create from select生成的pin,这次换成了create pin,并设置了里面的create label。结果就好了。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他确实好了哈哈哈

网友A(2025-06-23):
哈哈哈哈 我今天也是 自己新生成一个就OK了 不知道为啥 感谢分享~

网友(2025-12-01):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 我今天也是 自己新生成一个就OK了 不知道为啥 感谢分享~

您好,请问怎么样重新生成一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