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家VIP使用报错

楼主(2024-05-04):
S家vcs、verdi等都用license破解了,VIP是拷贝过来的,运行的时候报下面的错
UVM_ERROR /tools/vip/svt/common/T-2022.03/sverilog/src/vcs/svt_sequence_item_base.svp(1733) @ 0: reporter [LICENSING] Encountered SLI error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UVM_FATAL /tools/vip/svt/common/T-2022.03/sverilog/src/vcs/svt_sequence_item_base.svp(1733) @ 0: reporter [LICENSING] License checkout failure. Authorization not granted for suite 'AMBA-AHB'

看log像是VIP license的问题,没试过VIP的破解,有大佬知道如何破解吗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经常碰到,也不知道具体原因,客户那面license也许就好使,我本地的license就不行,类似testsuit之类的报错,怎么改license不知道,懂得大佬也帮忙给介绍下

本地解决办法,用论坛上的vp_decryt软件,解密掉那个sequence item 文件,把license 报错的句子都注释掉,大概有4-5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经常碰到,也不知道具体原因,客户那面license也许就好使,我本地的license就不行,类似testsu ...

interesting,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经常碰到,也不知道具体原因,客户那面license也许就好使,我本地的license就不行,类似testsu ...

有链接吗,学习一下~

网友B:
License里面加上AMBA-AHB feature试一下

网友(2024-07-13):
引用 网友B:
License里面加上AMBA-AHB feature试一下

想问一下大佬怎么加?

网友:
博主你问题解决了吗?我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想问一下后面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可以解决,加QQ :1886699
用IIP 或者ARM的换。

网友(2024-11-05):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论坛里没搜到vp_decryt~~

网友(2024-12-16):
如果license里有这个feature的话,那就看一下你的DESIGNWARE_HOME有没有设置对吧

网友:
方便共享下22版的VIP吗?我尝试下,我自己试了跑24.06版的,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经常碰到,也不知道具体原因,客户那面license也许就好使,我本地的license就不行,类似testsu ...

您好,可以分享一下 vp_decryt 这个软件么,谢谢。

网友(2025-03-10):
解决了吗?请问,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经常碰到,也不知道具体原因,客户那面license也许就好使,我本地的license就不行,类似testsu ...

大佬,没有找到vp_decryt软件,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2025-04-18):
同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
可以解决
QQ 1886699

网友C:
您好,我也报这个错误,您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报这个错误,您解决了么

兄弟,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我也报这个错误,您解决了么

没解决

网友(2025-10-09):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也经常碰到,也不知道具体原因,客户那面license也许就好使,我本地的license就不行,类似testsu ...

大佬想问一下,是类似于这样的吗?是要把这一整段都删掉还是就删掉一句就可以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