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斩波运放仿真遇到了问题

楼主(2024-05-05):
用的是二级运放的结构(图1),图2是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跑mc仿真出来的输出电压,为什么还是有失调电压,弥勒电容不是已经可以当做低通滤波吗,这里似乎没滤掉,还是说失调是算整个周期的,那这样如何应用到BGR中做钳位运放,mc跑出来的ptat电压也是方波,这是怎么回事,跪求大佬指教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可以看看Cadence有个RAK,讲怎么仿真chopper电路的

网友A:
从你的瞬态仿真波形可以看出来,斩波运放的输出是存在方波的,这是正常的,因为密勒补偿并不能滤除chopper的纹波,你需要在运放的输出加家notch_filter才可以把输出纹波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瞬态仿真波形可以看出来,斩波运放的输出是存在方波的,这是正常的,因为密勒补偿并不能滤除chopper ...

本来一开始以为解决问题了,结果斩波运放接到带隙基准做钳位后跑mc还是不行,还有无大佬指教一下

楼主:
坐等大佬回复

网友:
是要加notch_filter

网友:
取整数个chopper周期做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