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对衬底电位

楼主(2024-05-05):
nmos的差分对的衬底电位这样给行吗,还是要给vss

网友A:
看工艺如果工艺提供dnw工艺的的话是可以给源极的但是需要用相应的的管子,一般的nmos是要接vss的

网友:
nmos 要是有阱的话 是可以

网友B:
NM15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NM15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个是dummy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dummy管

好随意,这种单独放一边不好吗,给自己人阅读创造一点困难?而且,不应该是成对出现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工艺如果工艺提供dnw工艺的的话是可以给源极的但是需要用相应的的管子,一般的nmos是要接vss的 ...

好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随意,这种单独放一边不好吗,给自己人阅读创造一点困难?而且,不应该是成对出现才对吗
...

1.四端都短在一起了还看不出来是dummy?

2.你要不要看看管子m=?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四端都短在一起了还看不出来是dummy?

2.你要不要看看管子m=?

个人认为dummy不应该出现在原理图上,这些是版图份内的事情,不需要出现在原理图上。 你这种都有电气特性了会影响lvs, 把版图跟电路耦合在一起了,版图还怎么做事?改个匹配方法还得改电路?

网友:
况且这些影响阅读, 再简单也要阅读啊,估计是项目都不够复杂, 得搞点内容,习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dummy不应该出现在原理图上,这些是版图份内的事情,不需要出现在原理图上。 你这种都有电气特性 ...

有两种可能,一是电路加的,电路加的意思就比较明显了,就是电路要求的匹配是两排的,另一种可能是版图加的,加在这是如果后期需要修改的话方便知道在哪,要不然顺便乱放dummy,后面找dummy还得理清哪里是哪里,还有就是这是模拟,不是数字,模拟电路摆法有很多是方便版图来分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dummy不应该出现在原理图上,这些是版图份内的事情,不需要出现在原理图上。 你这种都有电气特性 ...

版图和电路耦合是什么意思?

规范的来讲,所有器件都应该被检查,因为有些短接器件不是起dummy作用的,如果不检查漏掉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dummy不应该出现在原理图上,这些是版图份内的事情,不需要出现在原理图上。 你这种都有电气特性 ...

我的看法正好和你相反,我是倾向于版图和原理图严格一致的,而且,一个合格的DE对自己的设计哪里需要dummy哪里不需要应该是十分清楚的。就读图来说,如果一个版图加了dummy就影响自己读图了,那这个版图也就这样了。。。。

网友:
非必要,不要这样做。因为你这个衬底和别的NMOS不一样,那么当衬底电压发生变化时,你的输入管的特性和别的管子匹配特别差。当然好处也是显然的,所以非必要不要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dummy不应该出现在原理图上,这些是版图份内的事情,不需要出现在原理图上。 你这种都有电气特性 ...

所以说只是你“个人认为”,不能代表大多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dummy不应该出现在原理图上,这些是版图份内的事情,不需要出现在原理图上。 你这种都有电气特性 ...

版图水平参差不齐,作为一个de,需要对自己电路负责,哪里需要加dummy,加多少,都是需要告诉layout。

网友:
这种NMOS建议短接到地端,而不是差分对的D端;作为版图我觉得电路必须和版图一致,所以版图加的dummy也必需要添加到电路里,做好相应的标记,如果后期有需要用到dummy的时候能更加方便的找到

网友:
看到大佬们的争论很有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个人认为dummy不应该出现在原理图上,这些是版图份内的事情,不需要出现在原理图上。 你这种都有电气特性 ...

你不会觉得加dummy随便加点就行吧?dummy加多少,加在哪里,dummy的每个端口接在什么电位都是有讲究的,一个合格DE是要在layout前要规划好的,不是甩给layout去让layout工程师去随意搞。而且版图必须要与电路严格一致,你那是什么野路子啊

网友:
我去你们还有DE 规划,我们都是自己仿真自己画版图自己后仿然后改版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