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倍电流镜和差分对电流源的问题

楼主(2024-05-05):
当输入电压接近vss时,n差分对的电流源线性了,无法提供需要的电流,因此MRP正常开启,3倍电流镜正常工作也无法把需要的电流全部传输过去。一旦调节n差分对的电流源可以饱和,同时MRP正常开启,M1又线性了。p差分对也一样。该怎么解决?

网友:
看结果,是用的Sasen的constant_gm 3:1的补偿方式,这个是基于饱和区的设计方法,且补偿的gm仍然会有所漂移;是否考虑按照亚阈值区的constant_gm 1:1的补偿方式,保持运放在所有设计区间都处于亚阈值区,这样补偿出来的gm更接近于恒定。

网友:
看不懂你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