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P版图怎么连啊,小白看不懂这个块块,画的bandgap,最后是3×3阵列,图是以前的

楼主(2024-05-05):
就是这个版图,哪里对应e,哪里是b端,哪里是c端啊

网友:
每个圈由内向外,E B C

网友:
放大版图,系统会自动显示net名字。如果没开这个功能的话 在xl的option(好像是)里选上

网友:
半导体物理,模电,数电。版图工程师必须学过这些专业课。

网友:
画个 剖面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