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p阵列基区和集电区连的对么,好么

楼主(2024-05-05):
如图

楼主:
一天发三篇求助帖的小白,画的带隙,想问带隙的那两个电阻怎么匹配啊,怎么摆都好难看,电阻的保护环怎么加啊

楼主:
pnp阵列保护环用psub是么

网友:
三极管我们经验都用psub保护环,电阻的话参考地的用psub,参考电源的放nwell里接电源,也有都放到接地的nwell里的,你可以和电路商量一下。匹配来说书上写得很详细,实际要结合连线情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