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安装教程(Linux)

楼主(2024-05-05):
在linux服务器中,创建安装目录,这里选择的安装目录为/opt/ADS
sudo mkdir /opt/ADS
解压安装包文件
tar -xvf ads......tarunzip PathWave.....zip
运行安装命令
sudo ./SETUP.SH
在安装过程中,需要输入安装目录,填选之前创建的目录/opt/ADS
直接安装即可
在软件使用过程中,license会检查服务器的hostname,因此需要修改文件/etc/hostname
sudo vim /etc/hostname
将文件中的内容改成自己希望的hostname,
这里选择将服务器的hostname改为admin1,将/etc/hostname的内容改为如下内容
admin1
同时也需要修改hostid,hostid存放目录在/etc/hosts中
将/etc/hosts里边的内容改成如下内容
127.0.0.1   admin1
为了使用方便,在自己的home目录中创建工作目录/home/<用户名>/<工作目录>
mkdir /home/<用户名>/<工作目录>
同时创建一个目录来存放环境配置
mkdir /home/<用户名>/env
创建环境配置文件ads.sh
touch /home/<用户名>/env/ads.sh
在ads.sh中填写下边的环境配置信息
# set ads environment for patchexport ADS_LICENSE_FILE=27009@localhostexport EMPRO_LICENSE_FILE=27009@localhostexport GENESYS_LICENSE_FILE=27009@localhostexport ICCAP_LICENSE_FILE=27009@localhostexport MBP_LICENSE_FILE=27009@localhostexport MQA_LICENSE_FILE=27009@localhostexport SYSTEMVUE_LICENSE_FILE=27009@localhostexport WAFERPRO_LICENSE_FILE=27009@localhostexport GOLDENGATE_LICENSE_FILE=27009@localhost # set ads environmentexport HPEESOF_DIR=/opt/ADSexport ossSimUserHnlDir="$HPEESOF_DIR/dif/ads_site/hnl"export ossSimUserSiDir="$HPEESOF_DIR/idf/ads_site/si"export PATH=$HPEESOF_DIR/binPATH
这些都是环境配置信息,其中27009是ads所监听的端口号,localhost是主机名称hostname,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修改
在服务器中,需要在/home/<用户名>/目录下创建.bashrc文件用来开机自动配置环境变量
touch /home/<用户名>/.bashrc
在.bashrc文件中添加这一句话实现环境配置,将ads.sh文件中的配置信息在开机时自动配置
source /home/<用户名>/env/ads.sh
如果不想开机才配置,现在就要检查能否正常运行,则可以打开命令窗口输入下边的命令
source ~/.bashrc
同时软件还需要打补丁,一般安装包中都会提供Readme文件,可以打开查看具体流程
在打补丁的时候需要将FlexNetLicensePatcher文件复制到安装目录中,用命令来运行打补丁
sudo cp ./FlexNetLicensePatcher /opt/ADS
给补丁文件添加运行权限
cd /opt/ADSsudo chmod +x ./FlexNetLicensePatcher
运行补丁命令
sudo ./FlexNetLicensePatcher -y
给服务器安装配套软件
sudo yum install redhat-lsb
在安装目录中创建文件夹用于存放license.lic文件
sudo mkdir /opt/ADS/Licensing/license
将license.lic文件复制到安装目录的对应文件夹下
sudo cp license.lic /opt/ADS/Licensing/license
给服务器安装ksh,用来启动ads
sudo yum install ksh
在服务器中,可能用户无法找到lmgrd命令所在的目录,可以通过find命令来查找lmgrd命令所在目录在什么地方
find / -name "lmgrd"
在ADS软件中,license需要使用lmgrd来配置服务,为了方便使用,可以配置成服务设置成开机启动
需要到指定文件夹中创建服务文件ads-licensing.service
cd /etc/systemd/systemsudo touch ads-licensing.service
配置文件ads-licensing.service里边写的内容如下(需要注意路径更改正确):
[Unit]Description=Keysight ADS Licensing ServiceAfter=network.target[Service]Type=oneshotUser=rootExecStart=/opt/ADS/Licensing/2023.02/linux_x86_64/bin/lmgrd -c /opt/ADS/Licensing/license/license.lic -l /opt/ADS/Licensing/license/license.logExecStartPost=/bin/trueRemainAfterExit=yesRestart=off[Install]WantedBy=multi-user.target
给服务文件添加执行权限
sudo chmod +x ads-licensing.service
完成后,需要刷新配置文件信息并设置开机自启动
sudo systemctl daemon-reloadsudo systemctl start ads-licensing.servicesudo systemctl enable ads-licensing.service
我们可以直接在工作目录下运行命令ads启动ads软件,建议在/home/<用户名>/<工作目录>/下运行ads命令,实现工作环境配置
cd /home/<用户名>/<工作目录>/ads

网友:
写的够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