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输出恢复不了

楼主(2024-05-05):
如图,图1是本来调好的情况,我想优化一下电路,结果改了之后LDO在负载突变后没有工作(好像也没有过冲),看了下各个管子的工作状态都是正常的。想请各位大佬看看可能哪方面出了问题导致LDO没有正常工作,感激不尽。

图1

图1

不正常输出,下面是负载突变,上面是不正常的输出

不正常输出,下面是负载突变,上面是不正常的输出

输出放大图

输出放大图

电路结构

电路结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1.过冲非常小(几乎没有)这是否正常?为啥呢?  2.可能由于我的环路增益变化导致在轻重载的时 ...

1.那么你整颗LDO分配多少电流,OP所消耗的以及电阻串的静态电流分别是多少,回路频宽够快自然会有好的表现
2.这个要看规格决定,你输出给后面电路需要在多少的电压范围内,像是我做过给数位用的10%内都OK,但是给类比用的至少要小于3%,所以接受程度要看你后面接的是什么以及他的要求

网友B:
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带负载了输出有变化不是正常的嘛,负载调整率不就是这样算的。

网友C:
没看出来哪里不正常,仿真时间设置长一点试试

网友A:
在1us时间负载变动100mA,overshoot &undershoot的p2p只有14mV,你应该只是zoom in 太大觉得波型有误,以数值来说满漂亮的

网友D:
1.可以請教一下你優化的參數式調整哪一個地方??
2.依照電路來看M8/M6的功能是提供一組穩定偏壓電流??若是M6 G端是否要接到M8 G端呢?
3.延續2可以先將上面M8/M6這路拿掉是是看?M4 drain直接接地(soruce follower)
互相討論謝謝

网友E:
因为输出变化量很小,本身电路有失调,电容大,所以上升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带负载了输出有变化不是正常的嘛,负载调整率不就是这样算的。 ...

我的问题是1.过冲非常小(几乎没有)这是否正常?为啥呢?  2.可能由于我的环路增益变化导致在轻重载的时候DC输出相差几个mv,这是可以接受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出来哪里不正常,仿真时间设置长一点试试

同楼上,我的问题是
1.过冲非常小(几乎没有)这是否正常?为啥呢?
2.可能由于我的环路增益变化导致在轻重载的时候DC输出相差几个mv,这是可以接受的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1us时间负载变动100mA,overshoot &undershoot的p2p只有14mV,你应该只是zoom in 太大觉得波型有误,以数 ...

第一张图是改变之前的,那时候觉得调的挺好的。改动之后我的欠冲和过冲很小只有0.1-0.5mv这样,导致我的波形看起来不好看。欠冲小其实我是认为是更好的,但是在负载突减的时候,由于过冲太小,我的脉冲检测-瞬态增强电路就变得很难设计,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输出变化量很小,本身电路有失调,电容大,所以上升慢

嗯嗯,上升慢我是知道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可以請教一下你優化的參數式調整哪一個地方??
2.依照電路來看M8/M6的功能是提供一組穩定偏壓電流??若是M6 ...

1.调整EA的增益和换了buffer关键管子的类型,用低阈值的管子去做了
2.M8是提供稳定电流,但是M6是为了形成M4的负反馈,从而减小整个buffer的电阻
3.如果不构成负反馈从而减小电阻的话,是可以拿掉M8/M6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1.调整EA的增益和换了buffer关键管子的类型,用低阈值的管子去做了
2.M8是提供稳定电流,但是M6是为了形 ...

聽起來第一項調整了感覺比較像你的buffer級換了low vth的Pmos
所導致,ea 那點偏高壓抑了呢??
第二項M6是buffer級M4的負反饋我是沒看出來操作原理@@

互相討論討論^^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那么你整颗LDO分配多少电流,OP所消耗的以及电阻串的静态电流分别是多少,回路频宽够快自然会有好的表 ...

明白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聽起來第一項調整了感覺比較像你的buffer級換了low vth的Pmos
所導致,ea 那點偏高壓抑了呢??
第二項M6是b ...

嗯嗯,是的没错,M6形成负反馈我在论文里面看的,您可以参考这篇硕士论文:一种带阻抗衰减Buffer的快速瞬态响应LDO设计_龙仁伟,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2024-11-21):
想问下楼主这里的米勒补偿电容Cc补偿的原理是什么?如果这是带片外大电容的LDO的话,主极点在输出端,那么这里米勒补偿使得EA的输出极点(次主极点)变小,这不是让稳定性变差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