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积分器运放的offset对sigma delta ADC的影响

楼主(2024-05-06):
在做一个离散的sigma delta ADC,对于运放offset对整个调制器性能的影响不清楚,求各位解答。

直观理解是没有特殊处理时,offset也会被积分,是引入了一个dc失调量?  是只对dc输入的应用有影响吗? 该怎么量化分析呢?

网友A:
不太care。只要线性范围影响不大,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care。只要线性范围影响不大,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你好,没理解你所说的线性范围是指什么呢,单独的运放输出?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没理解你所说的线性范围是指什么呢,单独的运放输出?

就是每级积分器都有自己的工作范围,在matlab设计的时候,很多时候超过了但是会收敛。如果是实际电路就有可能产生谐波。在输入信号比较大的时候。所以一般需要去平衡这个。如果需要较大动态范围的ADC对offset的要求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每级积分器都有自己的工作范围,在matlab设计的时候,很多时候超过了但是会收敛。如果是实际电路就有 ...

感谢回复。
我理解你说的是指各积分器输出不要饱和;
但是我在对调制器单独验证时,有以下疑问:(评估的offset不会引起积分器饱和)
1)输入dc值,人为给积分器运放输入端增加10mv的offset,对输出结果还原后发现输出值上直接叠加了offset上去(实际应用时有dc输入的情况);
2)输入ac,同样加offset,对输出结果频谱分析,带内ENOB的影响很小;

疑惑的点是offset是否可以等效到低频噪声? offset和ENOB有关联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我理解你说的是指各积分器输出不要饱和;
但是我在对调制器单独验证时,有以下疑问:(评估 ...

      疑惑的点是offset是否可以等效到低频噪声?
A:      可以认为是0Hz的噪声,一般处理flicker noise 和 offset都是用的同样的方法。

      offset和ENOB有关联吗?
A:    在SD ADC 不会直接影响ENOB,没有办法给到直接关系。不存在饱和的问题的情况下,应该就是有一个DC值,最终可以通过数字简单的矫正就解决了。
     线性ADC系统,就直接减少最大的DR,会影响ENOB。但是offset 一般相对 MSB 比例差的特别多,所以对SNR的降低应该是比较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