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onfig文件仿真

楼主(2024-05-06):
我用config文件进行AMS仿真的时候,有时候改了很多参数,然后仿真结果却同上一次一样,需要重启virtuoso才行,请问这个bug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修改之后,需要在config那个页面再保存或者reload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改之后,需要在config那个页面再保存或者reload一下。

有时候这样也不行,就很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