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ker快捷键修改

楼主(2024-05-06):
大佬们,Laker从哪里修改快捷键,比如我想把 “w” 设置成 “p” 画path线。
Laker的版本我不清楚,下图这个样子

网友:
在mykey.txt 文件里面改

网友A:
laker.rc文件  里面source了key_file  里面的key.tcl ;  key.tcl里面加载了mykey.txt 文件     好像是这样   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ker.rc文件  里面source了key_file  里面的key.tcl ;  key.tcl里面加载了mykey.txt 文件     好像是这样  ...

按照你的思路解决了问题,感谢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思路解决了问题,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