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尾部电流作用

楼主(2024-05-06):
在我了解LCVCO结构中,通常都没有加尾部电流源 我对它的看法是  它提供尾部偏置来确保耦合管的工作区  但是缺点很多很多  多引入噪声源 同时还需要考虑带隙精准电流,为了降低噪声 还需要在电流镜处加滤波器等等结构

所以想问问大家 VCO中什么时候需要加尾部电流呀  它有什么优势吗(我对它偏见巨大 感觉全是坏处)

网友A:
应该是占空比会好。
我也不喜欢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占空比会好。
我也不喜欢加。

好嘞!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B:
不加尾电流源估计就跟简单差分对不用尾电流源一个道理吧,平衡将变得困难,对占空比是肯定有影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加尾电流源估计就跟简单差分对不用尾电流源一个道理吧,平衡将变得困难,对占空比是肯定有影响的 ...

我感觉是容易定义摆幅还有功耗和周期,不加的话我不知道NMOS是怎么偏置的,感觉两个旁路都得在饱和区,都有电流产生,我新手刚学还不理解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的回复  我给一个拉扎维教授JSSC中的结构图片哦  一般都是 双交叉耦合Class B 加尾部二次谐振的结构  没有电流源   感觉这样更简洁  在这篇JSSC中 锁相环抖动只有20 fs

网友C:
不加电流源的话 功耗根本没法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加电流源的话 功耗根本没法控制

嗯嗯  但是国际主流肯定是不加电流源的  ISSCC  JSSC都没有加电流源的

网友D(2024-06-07):
对于B类VCO,摆幅一般是2VDD减去尾管的过驱动电压以保证尾管一直工作在饱和区。没有尾管的话,由于B类耦合对是开关管形式工作,线性区的时候电阻很小,会直接拉低Takn到低,这样Tank的Q值会很低。C:\Users\LHD\Desktop\Q值退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于B类VCO,摆幅一般是2VDD减去尾管的过驱动电压以保证尾管一直工作在饱和区。没有尾管的话,由于B类耦合 ...

Q值退化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的回复  我给一个拉扎维教授JSSC中的结构图片哦  一般都是 双交叉耦合Class B 加尾部二次谐振 ...

这个结构去掉了尾管,但是加入了二次谐振网络防止Q值退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加电流源的话 功耗根本没法控制

加电阻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加电阻控制?

电阻PVT波动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PVT波动太大了

是不是还是得看项目,BLE对相噪要求没那么高,PVT变化可以接受?

楼主:
太感谢啦!!谢谢你的回复 帮助很大 后面我会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F(2024-08-22):
引用 网友D:
这个结构去掉了尾管,但是加入了二次谐振网络防止Q值退化

请问这个分析是哪篇论文上的还是哪本书上的,能说一下吗?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这个分析是哪篇论文上的还是哪本书上的,能说一下吗?万分感谢

(学位论文 3.1.4)基于CMOS工艺的毫米波宽带压控振荡器设计-东南大学-丁天骜

网友(2025-04-08):
纯NMOS和PMOS如果没有偏置电流源,都不会存在稳定的静态工作点,这样的结构是不能稳定工作的;
互补CMOS负阻结构是不需要的偏置电流源,但是PMOS带来的寄生电容导致VCO的振荡频率上限被限制,ADI/TI的宽频率覆盖的主流产品应该都是用的加偏置电流源的纯NMOS结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