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etal1走时钟信号线的利弊分析,比如针对ADC模块来说

楼主(2024-05-06):
咨询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如果工艺只能使用4层金属(包含顶层),默认顶层用来走电源和地。那么像ADC这种有许多时钟信号的模块,在版图上是否可以用metal1来走时钟信号线,好处是用了metal1走时钟信号线,那么剩余的那些重要的模拟信号线就可以用metal3来走,中间隔了一层metal2不用或者用metal2来隔离下面metal1的时钟,这样可以保证metal3模拟信号线的干净。但是通常情况下metal1的方阻较大,并且metal1更靠近衬底,这样是否会带来其他问题,比如是否会造成时钟变慢,或者造成衬底的不干净。还请各位能够说说自己的观点,大家互相探讨下,万分感谢。

网友:
我觉得用3走好,可以加屏蔽线

网友A:
可以,4层金属工艺,时钟的速率估计只有百来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4层金属工艺,时钟的速率估计只有百来兆吧

也就几个兆级的,这个会和时钟频率有关吗?用metal1走线的路径下面是没有器件的,我所担心的就是metal1离地太近了,一个是metal1自身的电阻,一个是metal1与地的电容会怎加,因为是时钟信号,对衬底是否会造成影响。或者说多大的频率信号才会造成影响。

网友:
那就更没啥要求了,就几兆,尽量走直线,拉个sheilding就行了。不是说没器件就近了,一层mask下去空的地方是要填东西的,M1高度近似一致的。这种和频率是有关系的,频率越高,它对于其他信号而言是脏的,隔离要求越严格。时钟因为跳动,隔离它是为了不让它影响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