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28工艺一些新手使用的疑问

楼主(2024-05-06):
请问一下为什么只要save and check 就会自动生成这两个vss!和vdd!呢,另外请问大家一下这个layout中的PO和PDK层是指的哪个呢,例如图上的nch_macx图中绿色的X这个图层和外面一圈紫色的; (这些在design manual文件中可以查到吗,找不到这个文件
另外还有个问题是,器件中的后缀为macx和mac 有什么区别吗
目前还是初学者,但是由于学习要求所以用的这个工艺,还有很多不会的,请大家多多指点
感谢!!

网友A:
po和P DK层应该只是个注释层,掩膜应该不会用,具体还得看technology flie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和P DK层应该只是个注释层,掩膜应该不会用,具体还得看technology flie的定义 ...

好吧,感谢回复!另外想请问一下大佬这个小写的vss!和vdd!要如何解决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吧,感谢回复!另外想请问一下大佬这个小写的vss!和vdd!要如何解决呢 ...

找到这个的问题所在了,

把properties里面这个修改就好了,不过查了一下关于Bulk的解释,一般说是背栅,也有说是sub的,搞迷糊了

网友:
四端器件bulk 就是B端,nmos的B是p+,sub也是p所以背栅与SUB就可以理解为一个东西,pmos的B是n+,n+就是背栅,就与sub不一样了

网友:
绿色X那层po dm1,是dummy poly,用来提高光刻、蚀刻均匀性的,是和poly一起出mas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