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负载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4-05-06):
我们在做运算放大器的芯片,请问这个负载电容应该放在运放电路内部还是外部呢?如图所示

网友A:
当然要看大小,再决定片外还是片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看大小,再决定片外还是片内

要求是2pF

网友:
看你咋仿,要带cap仿就里面,输出节点就是过了cap稳定的,想仿真实的波动,就放外头

网友B:
看你习惯,放里边仿真看起来直观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习惯,放里边仿真看起来直观点吧

那我能用理想库里的电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能用理想库里的电容吗?

最好用工艺库里的,万一最后放片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