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我使用layout XL后,结果页面错乱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24-05-06):
如题,请问一下各位大佬,我在学习绘制版图时,使用layout XL,结果出现这种页面错乱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卡了,选一下右上角的缩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了,选一下右上角的缩小就好了

最小化和叉掉窗口中间那个

网友B:
缩小再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了,选一下右上角的缩小就好了

解决了,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缩小再放大

解决了,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