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rror EXT3

楼主(2024-05-06):
做DRC报下面这个错
Error EXT3 on line 20081 of calibre/drc/CSMC015_DB_SBCD_calDRC.rul - cannot establish connectivity of this layer in the MASK connectivity set: a2_conn.

怎么办啊

网友A:
去看一下你的20081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一下你的20081行

20081行有错吗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改其他的东西,看你的选项是1p2m,顶层25k,确认没有问题,看看20081行a2_conn是不是在你的选项中包含,如果是直接拿工艺厂的只改开关选项一般不会有啥问题

楼主:
大概知道了,可能工艺最低3层金属,我看调用通孔就没有M1_TT这个选项,可能还要自己建一个孔,DRC里面也要编辑一下,但是我不会啊,求指教

楼主(2024-06-12):
引用 楼主:
大概知道了,可能工艺最低3层金属,我看调用通孔就没有M1_TT这个选项,可能还要自己建一个孔,DRC里面也要 ...

有大佬教教怎么改吗,怎么写DRC规则检查A1和TT的规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