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0的PEX文件中#DEFINE compare_parasitic_diodes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5-06):
小弟在后仿提取版图寄生二极管的时候,看到tsmc180的PEX文件里有#DEFINE compare_parasitic_diodes的选项,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ne to apply the comparison of parasitic diodes
#DEFINE compare_parasitic_diodes

什么是“the comparison of parasitic diodes”?没理解这个“比较二极管”功能是干什么的。
有没有大神可以给小弟解释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是当你选了extract parasitic diode后会提取出版图的寄生diode如果你要过LVS需要在电路图中加对应的寄生二极管,此时不需要寄生diode参数和电路图中的参数一致也可以过LVS,但是如果你勾选了compare parasitic diode,会在此基础上再比较diode和电路中diode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当你选了extract parasitic diode后会提取出版图的寄生diode如果你要过LVS需要在电路图中加对应的寄生二 ...

谢谢!

网友B:
楼主你好,我在用tsmc180工艺库做寄生参数提取的时候,发现calibre文件夹里没有.xrc文件,这种情况还能提取参数吗?

楼主(2024-07-10):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我在用tsmc180工艺库做寄生参数提取的时候,发现calibre文件夹里没有.xrc文件,这种情况还能提取 ...

你好,我的提寄生的文件后缀是rcx,如果没有这个文件的话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后仿提参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