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otem中的gds2db到底是什么

楼主(2024-05-06):
50资产
在写了一个aplmmx.config,-gds运行以后,ug上面写static analysis需要ploc文件,ploc文件需要经过一个叫做gds2db的处理过程,编写一个gds2db.config然后在脚本里面添加一个GENERATE语句来生成,但是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使用gds2db这个东西,是一个脚本吗还是totem里面自带的一个程序,如果是的话那应该怎么起呢

网友:
Totem中的GDS2DB功能在内部提供了高效的GDSIl数据处理功能,通过直接读取GDSIl数据并在Totem数据库中以本地方式进行处理来创建物理模型。GDSIl流格式是二进制的,用于以层次形式表示平面几何形状、文本标签和其他信息。Totem接受所有GDSIl数据直接通过GDS2DB进入数据库。以下是本机建模GDSIl时执行的关键步骤:准备并读取GDSIl输入数据,并在Totem中填充分层数据库,其中包括描述GDSIl数据输入、顶层单元格、网络类型和层映射的GDS2DB配置文件2。执行网络跟踪。基于GDS2DB配置文件中VDD_NETS或GND_NETS部分中定义的P/G网,提取并跟踪定义网的几何形状。执行Mini-LVS步骤。层提取和器件识别,如MOS, bjt,二极管,和聚电阻。对设备层几何图形进行逻辑层操作。

楼主:
此贴完结,在运行aplmmx -gds ***.config以后,aplmmx会产出一个***.gds.config的文件夹,在totem启动过程的tcl界面,在加载完必要文件以后,setup design 会加载.gds.config的内容,并会在后续产出DEF、LEF等文件供后续分析使用,该过程就是所谓的GDS2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