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这种功率管的好处

楼主(2024-05-06):
求问这种功率管的好处,有资料出处吗

网友:
增加了栅极宽度,栅极更紧密地排列在一起。这种布局可以轻松适应分布式后栅极触点,而不会牺牲过多的芯片面积。它还避免使用90度弯曲(相较于华夫饼)转而使用更温和的 135度弯道,这些弯曲不易发生局部雪崩击穿。135° 源极和漏极触点的对角线排列还提供了额外的源极/漏极镇流,可以提高极端条件下的鲁棒性,例如在 ESD 测试期间。这些优点,再加上易于插入广泛的分布式后栅触点网络,使该器件对经常遇到瞬态过载的应用(如线路)具有更好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