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佬们!!!台积电28nm DRC(DFM验证问题)

楼主(2024-05-06):
Q:请教以下大佬关于这个DRC(RR:RE:CO.EN.2){ @ Recommended enclosure by OD [at least 2 opposite sides] >= 0.04 },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我尝试了直接将OD补齐覆盖住孔,但是会带来更多的DRC问题,不可取。(×)

楼主:
这是报错高亮和管子属性图

楼主:
错误高亮图

错误高亮图

错误高亮图

楼主:
管子属性

网友:
跟M1有关系吧,看你的S,D的M1补的太宽了

网友:
Recommended的rule不是一定要修改的。当然性能要求比较高的地方最好是遵循DFM。

网友A:
pcell 有一个 DFM OPTION 勾选 ON

网友:
在drc command file 里把DFM rule 关掉即可

网友:
这个好像是建议更改吧   我们公司一般底层cell不去管  到顶层top的时候统一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ell 有一个 DFM OPTION 勾选 ON

谢谢大佬启发,找到原因了。电路设计时没有开DFM选项,我用XL调的管子也默认没有开DFM。但是我们现在DRC要求跑DFM了

网友(2025-02-07):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启发,找到原因了。电路设计时没有开DFM选项,我用XL调的管子也默认没有开DFM。但是我们现在DRC ...

请问最后工厂那边一定要求过DF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