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负载调整率和误差放大器的关系

楼主(2024-05-06):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误差放大器的开环增益和带宽对于负载调整率的影响是什么

网友:
误差放大器开环增益越大,环路增益越大,则负载调整率约好。环路带宽对负载调整率没啥影响吧,影响的是瞬态响应速度。

楼主:
麻烦请问一下我这个峰值电流模boost,输入3.3v输出5v,重载时PWM,轻载时PSM。仿重载切轻载时输出电压蹦的太高了,这个该怎么调整呢。误差放大器采用的是单极折叠式共源共栅,二型补偿。请大哥指教一二。

网友:
先仿真看看PWM模式下,变换器是否工作正常,在PWM模式下的负载切换是否符合设计要求;然后再仿真工作在PSM模式下,变换器是否工作正常,在PSM模式下的负载切换是否符合要求。不知道你电路结构工作原理是啥,当检测到零电流,导通N个周期,然后将所有MOS管都关断,输出电压通过负载进行放电,N是自己设置的?从你的仿真结果来看,负载切换时,仍然继续在充电N个周期,这个可能是你电路设计的问题,逻辑不太正确?正常来说,重载切换到轻载,输出电压上升,在负反馈的作用下,应该能够很快恢复回来的,除非你的带宽非常小。还是先保证两种工作模式能正常工作,再讨论模式切换吧。

楼主:
感谢您的指导,我的主体电路如图,轻载时EA输出电压小,通过最下面那个比较器屏蔽PWM输出,关闭功率管,由电容放电维持电压,输出电压下降,EA的输出电压再次上升,最下面的比较器输出0,不对上面的PWM信号产生影响。

楼主:
这个是单独仿轻载波形